请教大神,小型弹簧天线的理论和仿真

楼主(2019-02-25):
最近在做小型弹簧天线的设计与仿真,比较头疼,不知道怎么搞。之前一直用HFSS作PCB板载天线,弹簧天线可以用HFSS仿真么?
求大神解释下弹簧天线的理论,顺便再教一下怎么仿真会比较方便,谢谢!

网友:
弹簧天线么?理论上来说就是单极天线。仿真的话不是很好搞,HFSS可以仿真,就是不太好用仿真来优化。

网友A:
弹簧天线,应该叫做螺旋天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弹簧天线,应该叫做螺旋天线吧

有人也这么叫,不过以我的理解,螺旋天线和弹簧天线不是一回事。弹簧天线更像单极子天线。
我入行天线的早期还做过这种天线,后面都是内置天线了,这种弹簧天线就没人做了。
这种天线的优点是:体积小,效率高;缺点是:生产一致性差,SAR超标。

早先的翻盖手机,清一色的外置弹簧天线,双频的,工作在900/1800频段。通过弹簧的螺距和圈数来控制天线的谐振频率。
实际调试起来也不复杂的,只要确定了天线基本形状,剩下的就是拉一拉弹簧,剪剪线圈。

仿真的话,用HFSS也可以,调节螺距和线圈数,一般都可以仿真出来,实测的结果也比较容易对应上。

网友C(2020-10-14):
引用 网友B:
有人也这么叫,不过以我的理解,螺旋天线和弹簧天线不是一回事。弹簧天线更像单极子天线。
我入行天线的 ...

请问一下 怎么调弹簧天线的阻抗呢, 我最近在HFSS仿真一个320mhz左右的弹簧天线,不管怎么调试,仿出来的结果S11都非常小1点多dB的样子,我师兄给我说是天线的阻抗和源的阻抗不匹配。但是我怎么都调不好天线的阻抗

网友(2023-05-12):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怎么调弹簧天线的阻抗呢, 我最近在HFSS仿真一个320mhz左右的弹簧天线,不管怎么调试,仿出来的 ...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一直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