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详解(下)

楼主(2019-02-25):
51单片机中断详解(下)

一.定时器相关寄存器

工作方式寄存器(TMOD)

该寄存器用于设置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低四位用于定时器0,高四位用于定时器1。

GATE:门控位。GATE=0时,只要用软件使TCON中的TR0或TR1为1,就可以启动定时/计数器工作;GATA=1时,要用软件使TR0或TR1为1,同时外部中断引脚INT0/1也为高电平时,才能启动定时/计数器工作。即此时定时器的启动条件,加上了INT0/1引脚为高电平这一条件。

C/T:定时/计数模式选择位。C/T=0为定时模式;C/T=1为计数模式。

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控制寄存器(TCON)

该寄存器的低4位用于控制外部中断,已在前面介绍,高4位用于控制定时/计数器的启动和中断申请。

TF1:T1溢出中断请求标志位。T1计数溢出时由硬件自动置TF1为1。CPU响应中断后TF1由硬件自动清0。

TR1:T1运行控制位。TR1置1时,T1开始工作;TR1置0时,T1停止工作。TR1由软件置1或清0。所以,用软件可控制定时/计数器的启动与停止。

TF0:T0溢出中断请求标志位,其功能与TF1类同。

TR0:T0运行控制位,其功能与TR1类同。

中断允许控制寄存器(IE)

ET0:定时/计数器T0中断允许位;

ET1:定时/计数器T1中断允许位;

EA :CPU中断允许(总允许)位。

二.定时器溢出中断的处理过程

1、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

2、为定时器装入初值

3、定时器中断允许位置为1

4、开总中断

5、开定时器,等待产生溢出中断请求

三.实现简单时钟

说明:

1.使用动态数码管显示

2.选择工作方式1,以16位的定时器0进行工作,即TMOD=0x01,中断编号为1;

3.定时50ms,即每隔50ms产生一次中断:

TH0=(65536-50000)/256; //16位定时器的高8位

TL0=(65536-50000)%256; //16位定时器的低8位

具体的时间与单片机的晶振有关,请了解机器周期、指令周期、时钟周期等相关知识。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hour,min,sec;

uchar code wei[8]=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共阴极数码管位选编码

uchar code duan[11]=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1}; //共阴极数码管段选编码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EA=1;

}

void main()

{

uchar i;

timer0_init();

while(1)

{

num[0]=duan[hour/10];

num[1]=duan[hour%10];

num[2]=0x40; //显示一横

num[3]=duan[min/10];

num[4]=duan[min%10];

num[5]=0x40; //显示一横

num[6]=duan[sec/10];

num[7]=duan[sec%10];

for(i=0; i<8; i++) //显示部分

{

P0=wei; //位选

P1=num; //段选

delay(2);

P1=0x00; //消隐

}

}

/*启动定时器后,没次计数溢出就会进入中断服务函数,重新赋初值,再进行计数,来达到定时的效果*/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

if(hour==24)

hour=0;

if(min==60)

{

hour++;

min=0;

}

if(sec==60)

{

min++;

sec=0;

}

if(t==20)

{

sec++;

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