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9-02-25):
如图是一个ZigBee的产品,balun 输出后连了一个电容C19和一个电感L5到地,请问这是做阻抗匹配用的么? 如果不是匹配,麻烦告知它的用途,谢谢!

网友:
手册上标注“Harmonic trap”,谐波陷波的意思?算了一下,LC陷波频率3.1GHz。

楼主:
楼上的,先谢谢回复,谐波陷波是什么意思? 能解释下么,谢谢!

网友:
意思就是砍谐波,同时对主信号不会有太大影响

网友:
楼主看来对谐波不太了解。
一般射频信号通过有源器件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吧,通常都会产生工作频率整数倍的小信号,这个小信号我们一般称之为谐波,这个东西可以通过数学表达式写出来,这里就不写了。这些小信号因为频率远离产品本身的工作频率,一般不会对产品本身的性能产生什么影响。但是,这些小信号落在的其他射频产品的工作频率上,这样就会影响他人。为了避免这种影响的发生,国际上的无线电标准组织都对这种谐波信号提出了限值要求,比如CE,比如FCC。

你们的产品在芯片端可能就有谐波产生,无法通过芯片内部滤除,只能外加陷波器滤除。

网友:
所谓陷波器就是带阻滤波器,只滤除带内信号,带外相当于直通。楼主的电路需要测试一下谐波信号,二次谐波在4.8GHz附近,三次谐波在7.2GHz附近。一般的限值在-30dBm以下即可。如果测出来有问题,楼主就要调整你的陷波器参数了,具体取多少值可以用ADS仿真。

网友:
楼上说的清楚,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有测出来数据么

网友:
可以 做个简单的ADS 仿真,很容易的,也很方便的

楼主:
谢楼上的解答,数据还没有,我们没有频谱仪,不过我们没有认证需求,所以这个可以不用考虑了,谢谢哈

网友:
花了3分钟,做了个ADS仿真, 为了对比,电感用了理想电感,和Q值电感分别做电路。 由于ADS 带了便捷的可copy 功能,放置起来很方便的,

网友:
很快,结果出来了

网友:
我们看出几点:
1、这是个带通滤波器。  对各高阶谐波有滤波器作用。
2、从仿真看,电感的Q值不影响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点
3。对各高阶谐波有一定的抑制效果。

网友:
大家讨论一下,若真实需求,要做一个限制波器的话,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
失误了,没有实际仿真就下结论~ 还是版主厉害。看到电路我还纳闷了,带阻滤波器好像不长这样啊,带阻通常是电感和电容串联到地的结构。

网友:
补一个陷波器的仿真结果

网友:
从陷波器的仿真我们可以看出,陷波器只对指定频率有比较高的抑制作用(带Q值电感,也只影响谐振频点的抑制度), 而对其他频次的谐波如2、3、4.....的谐波没有抑制作用, 其效果不如 楼主所提的harmonic trap 电路模型。

网友A:
    请问陷波器必须要电容和电感的这种组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陷波器必须要电容和电感的这种组合吗?

我只知道这种,而且这种也比较常用。其他结构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9-05-05):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这种,而且这种也比较常用。其他结构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