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做多通道数据同步采集,Altera哪一代的Cyclone FPGA功耗最低?

楼主(2019-02-25):
项目里用到FPGA单片机,采样率24bit  100kHz。使用fpga一个是用来GPS PPS时钟同步,一个是多通道A/D数据同步采集(起始沿和clk时钟同步),采集后存到RAM里,采满后通知单片机,由单片机读取后存到SD卡里,这么一个过程。
用哪个系列的fpga功耗低?主频10~20MHz就够用了吧,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 我在这里等答案

网友(2019-06-18):
引用 网友A:
Cyclone® 10 LP

基于功耗优化的 60 nm 工艺制造,英特尔® Cyclone® 10 LP FPGA 延续了前代 Cyclone V FPGA 的低功耗领导地位。与前代相比,最新一代设备可将内核静态功耗降低高达 50%。

网友:
Intel® Cyclone® 10 LP Device
Over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