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02-25):
有两个问题:
(1)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参考端口指的是什么,在探讨相位偏移时,这个相位偏移是以谁为参考点?

(2)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时延指的是什么?

(3)在矢量网络分析仪中相位的测试测的是谁的相位?  还有那个展开相位指的是什么?

谢谢大神!

网友:
在矢量分析仪,标量分析仪的使用前,都有套校准过程。
首先是将校准件安装上开始自校准,这个安装位置可能是仪器的端口,或者仪器外接的一个设备如一段电缆。

后期的测试都是以这个安装了标准件的位置为参考点的。

网友:
楼主明明是三个问题
(1)矢量网络分析仪的参考端口指的是什么,在探讨相位偏移时,这个相位偏移是以谁为参考点?
       校准到哪里,哪里就是参考端口。看你校准件接到什么地方校准了。
(2)矢量网络分析仪的时延指的是什么?
       我想你想问的是电延时吧?电延时就是射频信号走完一段传输线所需要的时间,看上去是时间单位,其实对应的是长度单位。
(3)在矢量网络分析仪中相位的测试测的是谁的相位?  还有那个展开相位指的是什么?
     相位当然是待测件的相位,也就是圆图中对应的位置。展开相位是啥? 没听说过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都和相位相关。
相位偏移就是一个网络(或者器件)输入输出口之间的相位差。网分测试都要求校准,被测件接到哪个地方,校准就到哪个地方。
至于你说的时延,是指的群时延吧。这是一个微分参数,用于描述一个信号包络的相位偏移是否一致。

网友:
群延迟直观上就是信号波形包络的时延,单个频率是不存在群延时的 [1]  。群延迟是数字通信系统中的关键参数之一。数字通信系统中的信息是通过信号的振幅,相位和频率来进行传递的。如果系统没有良好的线性关系,信号波形就有可能失真,传递信息的信号的3个要素就可能被破坏,由此导致传递错误的数据信息。群延迟是相位特性的梯度,因此系统的群延迟响应性能影响信号的每个频率分量的相位,进而影响信息传递的正确性。群延迟可定义为

其中θ为相位(弧度),为频率(弧度)。 某一个角频率W1的群延迟是在W1上的相位与频率的关系曲线的切线斜率。-dθ/dω 可以近似的表示为-Δθ/Δω,因此一对接近的频率可用于估计该点的群延迟。从公式来看是相频特性曲线的斜率,反映的是一个器件对带内每个频点信号相位的影响,群延迟恒定时传输波形失真最小。通常用群延迟的变化作为评价相位非线性和波形失真的指标。群可以看成是由各种频率的波叠加构成的一个波包络,群延迟就是包络的延迟,当群延迟为一恒定值时,包络的形状就不会发生变化,无失真;反之,则各个频率的波延迟不同,组成的波包络形状发生变化,造成失真。

网友:
福利来了,推一个矢量网络分析仪的课件,我觉得挺好,有兴趣的可以下载看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7675-1-1.html

网友:
楼上的课件很好,讲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