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NA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9-02-25):
请教大神,小弟最近在做GPS的项目,里面有个LNA需要做器件选型。采购推了两家产品,其中一家产品 NF=1.6dB,gain=16dB,另外一家产品的的NF= 1.9dB, gain=19dB。我认为GAIN值越高,东西越好,所以选了NF= 1.9dB, gain=19dB,结果一个前辈说GAIN=16dB的那个好,还不告诉我为什么。求助大神给个结论吧!

网友:
放大器不是增益越大越好么?

网友:
要看系统设计,不能简单的看某个指标。

网友:
接收系统中最小接收灵敏度=-174+NF+10LG(B)+S/N。 从这个公式看,前端的噪声系数越低越好。

网友:
从系统级联噪声系数看NF=NF1+(NF2-1)/G1+(NF3-1)/G1G2+......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G1会影响级联噪声系数。

网友:
所以,选择LNA,要系统的,多维度考虑。
通常从系统设计上的噪声系数,增益,线性度 三维度考虑。
一般来说,不了解LNA后级设计的黑盒子场景时,选择低噪声系数的,以获得最佳的接收灵敏度。

网友:
哇,版主大神亲自来解决问题了,版主说得有理,通常选择LNA的时候,优先选低噪声系数的,当然如果LNA后极的插损非常大的情况下,增益大小也是必然考虑的因素。

网友:
噪声系数是LNA的重要射频指标,它直接表征为给链路带来多大的噪声功率增益,从而对灵敏度产生影响。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学习了

网友:
不懂理论的话,很容易选错器件,所以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大神出手不发凡

网友(2019-09-12):
    你得从

    Noise Figure,
    Gain,
    IIP3

    这三者来做全盘考虑

    首先是NoiseFigure

    可以看到  F1主宰了整体的Noise Figure

    换言之   整体的Noise Figure    几乎就等于LNA输入端Loss   加上LNA本身Noise Figure
    所以LNA一定是靠天线摆放    道理在此    因为这样LNA输入端路径才短  Loss才小
    这边只要Loss多增加1 dB  你GPS的CN值   就是会硬生生下降1 dB

    同理  LNA的Noise Figure 当然是越小越好
    因此以下图为例

    整体Noise Figure  = 1.3 dB + 0.9 dB =2.2 dB

    再来是线性度
    有可能LTE B3的2阶谐波,会跟外来的LTE B2,产生GPS频段的Intermodulation(2 X 1712.5 MHz – 1850 MHz =1575 MHz ),
    而该Intermodulation幅射到GPS天线,
    形成InbandNoise,SAW Filter滤不掉,使得Noise Floor升高,CNR下降

    或是LTE B3的2阶谐波,以及外来的LTE B2,都辐射到GPS天线,
    透过GPS LNA产生GPS频段的Intermodulation,使得Noise Floor升高,CNR下降。

    以上两种机制   其InterModulation都是透过LNA的非线性产生
    而公式如下:

    可以看到    如果LNA的IIP3越大    则产生的InterModulation就越小
    当然对GPS讯号危害越轻微
    所以IIP3   当然是越大越好

    最后是Gain

    再看一次这公式    Gain在分母    越大就越能稀释F2, F3, F4的影响
    所以你会认为  Gain越大越好

    Really?

    我们以这架构   直接画图

    可以看到,在Gain为15 dB之前,确实是Gain越大,整体接收路径的Noise Figure压越低;
    但Gain为15 dB之后,即便Gain再怎么加大,整体接收路径的NoiseFigure几乎没啥变化。
    所以LNA的Gain,对于体接收路径的Noise Figure的改善,是会有个极限,并不是Gain越大,整体接收路径的Noise Figure就会一直降低

    此外   一般而言
    Gain越大    其线性度就越差

    因此   以那个图为例
    Gain = 5 dB跟 Gain = 15dB, 你当然选15 dB     因为Noise Figure可以压得比较低
    但是
    Gain = 15 dB跟 Gain = 25dB, 你还是要选15 dB
    因为这两者   Noise Figure几乎一样    但25 dB的线性度肯定较差

    所以Gain的挑选
    不是越大越好   也不是越小越好   而是刚刚好最好
    因此高通对于GPS  LNA的规格   有下述规范:

网友:
    大师!学习了,感谢版主们

网友:
学习一下,非常不错!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