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哪位大神用过FPGA拖动16片DDR4颗粒?

楼主(2019-02-25):
    如题,各位大神们,有谁用过FPGA拖动16片DDR4,fly-by 结构,100MHz ,信号完整性该怎么保证?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拓扑结构发来看看

网友:
    100MHZ是啥信号?

网友A:
    这个帖子必须顶一下  期待大作!!!!

楼主:
    拓扑就是类似图片中这样,使用FLY-by结构挂16片DDR4.
    100MHz信号频率。
大作不敢当,新人菜鸟,不知道该怎么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必须顶一下  期待大作!!!!

    大作不敢当,新人菜鸟,不知道该怎么优化。大神请指教!

网友:
    最后一颗加匹配啊。。。

网友:
    末端加匹配没?信号不行,把后面的分支阻抗做高点试试。

网友:
    末端VTT
    各颗粒之间的走线阻抗做调整,尽量增大,走线长度绕长。

网友(2019-04-16):
    1.fly-by结构:先从正面第一片走到最后一片,然后换层到背面,从背面最后一片走到第一片。这样信号质量最好,可以仿真对比下
    2.阻抗控制:控制器到第一片DDR4控制40-55Ohm,后面控制55-60ohm,具体值要仿真
3.SSN非常关键:DDR4电源滤波要做好,包括VTT 。走线串扰控制好
    4.DDR4的走线不要跨分割,不要参考DDR4之外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