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七宗罪之第四罪

楼主(2019-02-25):
    I2C七宗罪之第四罪——电平转换
    EDA365原创 作者:John

    今天来说一道Facebook的面试题,曾经我的一个朋友梦想去美国硅谷工作,Facebook的工程师在面试时问了一道关于I2C的问题,比较简单也比较直接,可惜我的那个兄弟由于太紧张,没有答好,大家在看这篇文章时,不妨自测一下自己能不能准确答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熟悉I2C的人一看,这不是I2C的level shifter电路嘛,在Philip的I2C标准里面有,没有啥复杂的。

    我们先来解读下这张图,I2C的level shifter是通过NMOS管来实现的,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用PMOS呢?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外部电源输入端,我们设计INRUSH电流缓启动或者防反插电路的时候才会用到PMOS。理由很简单, PMOS是低电平打开,电源插入瞬间系统其实还没有用于打开MOSFET的高电平,所以只能选择PMOS, 而NMOS体积小,RDSON低,在系统内部会更多选择NMOS。
    我们来举个PMOS的用例:
    言归正传,我们来继续讨论I2C问题。首先我们要牢牢记住,I2C是Open-drain,所以level shifter电路的两边都是上拉电阻Rp的,下面讲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下图是两张I2C的基本操作时序图,分别是Master对Slave所做的读和写:
    我们可以看到, SDA一定是双向的,既然是双向的,那么就有四种情况,我们来一一解释level shifter是怎么来cover它们的。(注意:这里面会含有一个Facebook的问题,不要忘记自测哦。)

    1、第一步,Master往Slave发数据1
    1) 左边MasterSDA_1为输出,驱H-3.3V,NMOS的VGS=0, 此时NMOS关闭;
    2) 右边的Slave的SDA_2是输入,对外呈现高阻;
    3) NMOS关断和SLAVE为输入,导致SDA_2悬空;
    4) 最终SDA_2依靠RP2上拉到5V,完成3.3V到5V的转换。

    2、第二步,Master往Slave发数据0
    1) 左边MasterSDA_1为输出,驱Low=0,NMOS的VGS>0, 此时NMOS打开;
    2) 右边的Slave的SDA_2是输入,对外呈现高阻;
    3) NMOS打开和SLAVE为输入,导致SDA_2=SDA_1=0;
    4) 最终SDA_2被SDA_1拉到0,完成低电平的转换。

    3、第三步,Slave往Master发数据1

    1) 右边Slave SDA_2为输出,驱H-5V;
    2) 左边Master SDA_1为输入,对外高阻, 被RP1上拉到3.3V;
    3) NMOS 因为VGS=0一直关闭;
    4) NMOS关闭,Master SDA_1维持3.3V高电平,完成电平转换。

    4、第三步,Slave往Master发数据0
    1) 右边Slave SDA_2为输出,驱LOW;
    2) 左边Master SDA_1为输入,对外高阻, 被RP1上拉到3.3V;
    3) NMOS 因为VGS=0一直关闭;
    4) NMOS关闭,Master SDA_1为3.3V高电平。
    问题来了,我们看到右边的SDA_2位Low,但是左边的是SDA_1位High,那不是失败了嘛,不可能啊,这个电路是好的啊。
    我们来看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难,仔细看看这张图,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线索的。
    我们来揭晓答案:大家看看上图的NMOS下面多了一个二极管,我们把这个二极管叫做Body Diode,它会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
    5) 由于左边SDA_1为高,右边SDA_2为LOW, Body Diode导通;
    6) SDA_1被拉低,导致NMOS VGS>0 后打开;
    7) NOMO打开后,SDA_1和SDA_2相当于短在一起;
    8) 最终左边SDA_1被右边的SDA_2拉低变为LOW。

    我们看到由于体二极管的作用,打开NMOS管,使得右边Slave输出的L=0顺利到达左边的Master SDA_1输入端。
    当你看着这张图,按图索骥,也许不难发现答案,但是在面试的时候,一是紧张,二是没有清晰的电路提示,有时候容易发挥不出来,你们觉得呢?
    今天这个小坑就先讲解到这里,后面的第五宗罪——负载会更加精彩哦!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2019-08-27):
    一直用这个电路,不知原理。今日雄文,解我多年疑惑。谢了!

网友(2019-11-19):
    各位,有john大神的联系方式吗,很想认识一下,我邮箱2929219135@qq.com

网友(2023-06-12):
    有图片没加载出来,楼主能麻烦再更新下图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