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无法附模型,显示Variable is protected and cannot be assigned to - treeItem

楼主(2019-02-26):
如题,请大神指导。 报错全部为E- *Error* setq/set: Variable is protected and cannot be assigned to - treeItem

网友A:
    什么样的器件?分立器件还是芯片?模型是什么样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器件?分立器件还是芯片?模型是什么样的模型?

点击Analyze-->model assigment就会出现 报错:Variable is protected and cannot be assigned to - treeItem

网友:
    换一个板子呢?

网友B(2019-08-05):
    请问大神这个问题有解决吗?什么原因呢?我也遇见这种问题

楼主(2019-10-29):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这个问题有解决吗?什么原因呢?我也遇见这种问题

上次遇到问题也没来回复,今天又遇到了,想了半天才找到方法,应该是规则管理器中的电气规则没有打开导致的,打开后,需要关闭软件,重新打开项目才可以的。

网友(2020-11-24):
    感谢,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2022-01-19):
    怎么设置的呀,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设置的呀,没找到

    规则管理器里面有个分析设定

网友D(2022-02-25):
    如何解决类似问题,请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解决类似问题,请指导,

规则管理器里面有个分析设定 ,关闭软件,再打开,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22-08-19):
    请问楼主  怎么设置,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可以把怎么设置的图片上传嘛

网友(2024-05-21):
    看不到图片是为什么?

网友(2024-09-02):
牛逼这都被你发现解决方法

网友(2025-01-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最后?

网友(2025-09-19):
    怎么解决的呢?我也看不到图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