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单片机中重复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9-02-26):
对于单片机中重复定义的问题

前几天调试ZigBee程序时,因为要用到全局变量,所以在一个全局文件定义了两个全局变量,如下:

#ifndef _TC77_H_#define _TC77_H_

BYTE GetTC77String( char *buffer );

unsigned char WATER_flag = 1;unsigned char LIGHT_flag = 1;

#endif

不过编译后却出现这样的错误:

Copyright (c) 2009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Error - could not find definition of symbol 'LIGHT_flag' in file 'objects/TC77.o'.Errors : 1

可能是因为在两个文件里同时调用了tc77.h这个文件的缘故,不过我想不通的是既然有宏条件定义,为什么还会出现重复定义的现象呢?

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把定义改成如下形式就好了:

#ifndef _TC77_H_#define _TC77_H_

BYTE GetTC77String( char *buffer );

extern unsigned char WATER_flag;extern unsigned char LIGHT_flag;

#endif

而且,在这个头文件里面还不能进行赋初值。

而且,这两个变量还必须在你要调用这个头文件的某个文件的前面在定义一遍,如下:

unsigned char WATER_flag = 1;unsigned char LIGHT_flag = 1;

这样编译就成功,感觉怪怪。以前也写过不少大型的程序,不过类似这样的问题也解决过,不过用这种方法还是不多的。

下面是我从网上看到的解说:

c/c++语言中有很多地方要用到extern,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了解它的意义,会给编程带来很大的麻烦,为了使大家少走弯路,特祥细的说明一下。 对于比较小的程序,一般只有一个c文件和一个头文件,全局变量我们通常会直接定义在c文件中,在程序之前加int i定义。如果要在头文件中定义有以下两种方法:用extern来声明:extern int i;这一句只是对变量 i 进行声明,在c文件的程序之前必须加上int i进行定义。extern int i=0;这一句声明和定义都做了。 对于大一点的程序,有很多c文件和头文件,这个时候全局变量就必须在头文件中声明(不需要初始化),然后在一个c文件中定义(该初始化的要初始化)。如果在头文件中定义,则编译的时候会出现重复定义的错误。如果只有头文件中声明就会出现没有定义有警告。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K MODULE: 222.obj (222)出现上述错误则是因为变量k重复定义,把你的头文件中的变量定义前加extern(只是变量声明不用初始化),再在某一个你要调用该变量的c文件的程序之前再定义(注意第一个调用的c文件要负责附带初始化该变量,其他调用的c文件就不需要初始化过程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