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个485手拉手问题

楼主(2019-02-26):
485手拉手方式 可以像图片中的这种方式设计么?
节点之间都是短距离。

可以的话 对PCB有什么要求?

网友:
个人认为可以,485总线不就是这么接吗

网友:
注意匹配电阻尽量不要焊上去

网友:
没啥要求。走线规范一点就行10mil线(非差分。)。主叫从节点的时候是按照命令中的地址叫的。

网友:
没有问题,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受驱动能力影响,不能串接太多。

网友:
485一般这么接,特征阻抗控制为120Ω;另在末端节点处最好能预留120Ω阻抗跨接在A/B信号间,可改善信号的过冲;

网友:
如果线路不是很长,一般120Ω电阻不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