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需要加隔离器吗

楼主(2019-02-26):
    请问小信号(频率100M-8G,功率大约10-20dBm)放大器和天线之间需要加隔离器吗,如果不加影响大不大?

    就是频带太宽了,可能根本找不到适合的隔离器,所以就打算不加了,又怕不加的话出大问题,所以问问有没有这样用过的。天线还没有做,打算分两个天线做,0.1-2G一个,后面的再一个,这样的话天线好实现一点。

网友:
    环形器么?你这天线频宽是真宽啊~ 怕天线做不好反射太大导致系统工作不稳定么?

网友:
    隔离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功放,避免功放输出失配,造成全反射,反射功率导致功放器件损坏。

网友:
    功放器件是否损坏,要看器件本体的能力。
楼主提供一下器件资料,和电路图,电巢帮你检查一下。

网友:
    有个小埋伏,知道为何需要电路图吗?

网友:
    在常规设计中,在功放和天线之间,通常要加上滤波器,匹配电路等等, 这些电路本体都是有插损的。
    假设,功放输出到天线端口之间的插损为L1,那么当天线开路时,功放输出端口的回波损耗就是L1+L1,大家可以折算一下对应的驻波。

    所以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场景下是不需要隔离器的。

网友:
    版主解释的清楚,借楼问一下,如果是基站功放需要加隔离器么,毕竟输出功率那么大,反射回来应该影响挺大的。

网友:
    如上面讨论,隔离器的作用是为了保护功放器件,吸收隔离器后端的反射信号功率的。
在早期的基站设计中是有隔离器的。

在最新的基站中的HPM(高功率模块)中,功放之间的匹配设计良好,功放器件性能稳定,有些地方特别使用的输出功率检测,反射功率检测,当有意外发生时,能够保证功放不会损坏。 所以,现在的基站中,有些厂家已经取消了隔离器。

网友:
    20dBm输出功率,全反射回来也能烧坏器件么?

网友:
    上面问题提的好,20dBm的全反射场景下,功放就不会损坏吗?

    这其实就是一个工程上的问题,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常常要遇到的问题了。

那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了?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消除这个隐患了?是不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做个功放实验板,或者直接拿厂家的评估验证一下就ok了, 如果某次,或者某个小mm做实验发现,当全反射时,功放没有坏,那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结论了?

网友:
    我们在做射频工作时,都要有个意识,射频是个模拟电路,它不像数字电路那样非0即1。
    大多数情况下一 两次的实验结果只能代表某个现象,或者某个趋势,不能说明问题。
    那问题回来了, 20dBm 输出的功放全发射时,是否会损坏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仔细研究厂家器件手册,深入了解手册中每项指标的含义。

上楼中,我放置了一个2W输出即33dBm输出的功放资料,大家在这个资料中看出什么?

网友:
    厂家的器件资料除了定义了正常工作场景下的电性能, 同时也给出了器件在异常场景下的器件损伤的边界条件。
    另注意厂家在大批量实验、验证的基础上给出的结果,大概率下是能覆盖我们在实验里做的超级破坏实验, 但意外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好了,言归正传:
    在这份材料的P11页,提供了如下信息:

网友:
    通过这个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功放器件不损坏的输出条件是: VSWR < 7:1。

网友:
    这个VSWR的测试端口是功放的输出端口,那如何和我们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了?

    如9#的那位在问,输出的20dBm全反射时,功放能烧坏吗? 首先这种情景在实际工作中很难遇到,(除非整个单板中,只有功放的输出 管脚虚焊,才有这个场景),所以在电路系统级设计时,不考虑这种场景。

    那要考虑什么场景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就要结合实际场景了,楼主所提的问题,更大考虑的是两根天线的的连接处。

    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位置全反射时,功放输出端对应的驻波是多少了。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需要电路图的原因。

网友A:
从功放要求的vswr 小于7:1, 那我们要求的回波损耗是多少呢?

通过简单的计算,是2.5dB。一分为二,就是1.25dB
所以我们的电路设计能保证功放距离全反射点的插损有1.25dB以上, 就可以保证,异常场景下,功放不会损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功放要求的vswr 小于7:1, 那我们要求的回波损耗是多少呢?

    通过简单的计算,是2.5dB。一分为二,就 ...

谢谢版主的耐心讲解和分析,

    再问一下,因为功率不大,我如果在天线和放大器之间加个pi型衰减器会不会好点?

网友:
    版主大神啊,楼主只是提了一点,版主就能讲那么多出来,看起来版主在射频领域经验丰富啊,又学习了!!!

网友:
    加了pi型衰减器会影响你的系统性能,增益降低了,同时无源电阻pi型衰减器的频率响应也到不了8GHz,最多到3GHz

网友:
    天线你可以采用平面螺旋天线来设计,它的带宽较宽

网友:
    按照版主的说法,除非功放出来直接接的天线,那样才有可能烧坏PA。不过还是要结合实际的电路和器件来分析,这个是系统设计了,涉及到扎实的射频功底,我辈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