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测试

楼主(2019-02-26):
    安规测试--绝缘耐压测试EUT需要接地吗?请给出相应标准,并具体到哪一页哪一行,非常感谢。

网友:
    测试时EUT是否需要接地,安规中的一般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会有一句话,是说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比如车载的设备,要将设备用螺丝上到车体上,这种情况就需要接地,反之,可以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