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校准矢网时,为什么加了20dB衰减器后,校准出来的S11很差?

楼主(2019-02-26):
校准矢网时,为什么加了20dB衰减器后,校准出来的S11很差?不加衰减器就很好。。。但是刚校出来的结果很好,隔个二三分钟,就会变差一点?

网友:
请再描述清晰些。
衰减器是外加的?
哪个端口的S11很差?
可以画一张图,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手绘的就可以。

网友:
不会是接口没拧紧吧, 不拧紧的话过一段时间松了,校准参数就变了。

网友:
校准矢网,为什么要加20dB衰减器?

网友:
楼主估计要测大功率器件,所以加衰减保护仪器吧

网友:
异常结果的起因必然有个异常状态。
固定衰减器,自身有问题,接触点不好,接头有松动,

网友:
衰减器和仪表的连接,硬连接造成的变形, 软连接的电缆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个大法。
想起了古老的笑话,如何修车:
坐上车,关上window,熄火。 重新点火,打开window,试试就ok了。

对楼主说的,还可以重复校准,
首先仪器自身校准,
第二步,测试衰减器+连接电缆。 看看这套设备是否有问题。
第三步,测试ok时 ,衰减器+连接电缆不动, 再次校准。

最后,楼主再观察一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