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和交流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9-02-27):
直流电源和交流电源的区别

       直流电源,是维持电路中形成稳恒电压电流的装置。如干电池、蓄电池、直流发电机等。
  直流电源的类型很多,不同类型的直流电源中,非静电力的性质不同,能量转换的过程也不同。在化学电池(例如干电池、蓄电池等)中,非静电力是与离子的溶解和沉积过程相联系的化学作用,化学电池放电时,化学能转化为电能和焦耳热在温差电源(例如金属温差电偶、半导体温差电偶)中,非静电力是与温度差和电子的浓度差相联系的扩散作用,温差电源向外电路提供功率时,热能部分地转化为电能。在直流发电机中,非静电力是电磁感应作用,直流发电机供电时,机械能转化为电能与焦耳热。在光电池中,非静电力是光生伏打效应的作用,光电池供电时,光能转化为电能和焦耳热。
  交流电源是现代词,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插头与插座指用来接上用来将市电提供的交流电,使家用电器与可携式小型设备通电可使用的装置。
  家用交流电源插头与插座指用来接上用来将市电提供的交流电,使家用电器与可携式小型设备通电可使用的装置。
      电源插头有棒状或铜板状突出的公接头,以物理方式插入有插槽或凹洞的母接头型的电源插座。插头上一般都有火线(孔洞较短)、中性线接头(孔洞较长),部分还有接地接头(中央圆孔)。有多种插头并未特别区分火线与中性线,而也有些接头会有多个火线。这些接头可能镀上了铜、锡、镍
  电源插座是有插槽或凹洞的母接头,用来让有棒状或铜板状突出的电源插头插入,以将电力经插头传导到电器。一般插座都设计成非同一规格的插头就无法插入,部分插座上会有棒状突出,搭配插头上的凹洞。

  区别:
  交流电是按正弦曲线变化的,由于交流发电机,在发电过程中,多对磁极是按一定的角度均匀分布在一个圆周上,使得发电过程中,各个磁极切割磁力线的时候,具有互补性,所以能够不断的产生稳定的电流;交流电的频率一般是50赫兹,即每秒变化50次,当然也有其它频率。
  直流电则不是按正弦曲线变化的.没有频率的变化.。
  交流电与直流电最直观的区别是方向变不变;直流电的电流方向是不随时问变化的,但大小可能变化;最特殊的直流电是大小方向都不变的稳恒电流。所谓交流,就是电流交替流动,其方向是交替变化的,最常见的是民用电,它是正(余)弦式交流电,电微电子电路中常见的有方波电流。
  电人就是所谓的触电,是指电流经过人体形成了回路而且达到了一定的强度所造成的。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回路,并且电压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要想身体感觉到被电了,电流要有一定的强度,一般人体通过的电流不大于30mA就不会出现生命危险。
  直流电一般正负极均不接地,这时你手握其中一极,和另一极是绝缘的,形不成回路,就不会触电。因为人体和电极间有一个电容效应,如果电压过高,照样会触电。
  一般的交流电,是指的220/380V的系统,采用的是中性点(变压器)接地系统,也就是零线接地。这时如果人体触碰到了相线(火线)就会通过大地和零线形成回路,流经人体的电流会远远大于30mA,就形成了触电。
  另外注意的是:不管什么电,只要流经人体电流不大,都不会触电。

网友:
要注意用电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