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排线的EMI是不是很大?

楼主(2019-02-26):
    提问:
    比如网口和USB这种需要接口的电路,信号在PCB板上的时候。由于平面层和表层铺地进行吸收!
    如果信号经过了接插件和软排线后,EMI是不是会不会变得很大?
    是接插件的EMI大呢还是软排线的EMI大?

网友A:
    主要能提供共模信号的路径,

网友B:
    网线和USB线分别需要做100欧和90欧差分阻抗,一般在接插件处会出现阻抗不连续,导致EMI问题出现,所以接插件的屏蔽和接地要做好,有的厂家号称能对接插件做阻抗;软排线当然也会作为天线辐射,当在相应频率1/4b波长整数倍时,辐射能量最强,此时软排线可以缩短长度或做成水银屏蔽线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能提供共模信号的路径,

能否详细解释下什么叫提供共摸信号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和USB线分别需要做100欧和90欧差分阻抗,一般在接插件处会出现阻抗不连续,导致EMI问题出现,所以接插 ...

    波长的1/4吗?怎么固定的吗?比如信号100M。也就是25M能引起共振了是吗?

有没有比波长速度快的频率能引起共振的?
比如信号100M。能在150M也会引起共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和USB线分别需要做100欧和90欧差分阻抗,一般在接插件处会出现阻抗不连续,导致EMI问题出现,所以接插 ...

    我觉得软排线应该比起接插件EMI应该更强!
    因为没有参考面能吸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长的1/4吗?怎么固定的吗?比如信号100M。也就是25M能引起共振了是吗?

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软排线应该比起接插件EMI应该更强!
    因为没有参考面能吸收!

看情况,低频长排线如果耦合高频信号也可以作为辐射源。所以要屏蔽。

楼主:
    那应该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