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51单片机必看!51单片机导论

楼主(2019-02-27):
学51单片机必看!51单片机导论

一:单片机引脚

单片机,STC89C52:

单片机全称单片微型计算机;它内部有存储器、处理器、输入输出接口,具有计算机的属性。

STC代表生产公司,8代表8051内核,9代表Flash内存,C代表属于CMOS类,5(表示51单片机)固定不变,2的位置可由1-16任意数字代替,代表存储区大小为4KB的倍数。

引脚功能:VCC(40脚)是单片机电源正,GND(20脚)是电源正0、P1、P2、P3是四组输入输出口,显高电阻状态,对外能发出高电平和低电平;10脚是串行输入口,11脚是串行接收口;12、13脚是外部中断输入;18、19脚用于外接时钟;9脚是复位引脚,有两个机器周期以上的高电平则使单片机复位;其它引脚不要求掌握。

晶振,11.0592MHz:

晶振全称为晶体振荡器,是用电损耗很小的石英晶体经精密切割磨削并镀上电极、焊上引线做成。这种晶体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如果给它通电,它就会产生机械振荡,反之,如果给它机械力,它又会产生电,这种特性叫机电效应。在工作时,他们的机电效应是机-电-机-电..的不断转换,因而产生周期性的振荡。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其振荡频率与他们的形状,材料,切割方向等密切相关。利用石英晶体可以产生想要的非常稳定的振荡。

注意点:

网友(2022-11-13):
    非常可以

网友(2023-04-26):
    晶振全称为晶体振荡器,是用电损耗很小的石英晶体经精密切割磨削并镀上电极、焊上引线做成。这种晶体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如果给它通电,它就会产生机械振荡,反之,如果给它机械力,它又会产生电,这种特性叫机电效应。在工作时,他们的机电效应是机-电-机-电..的不断转换,因而产生周期性的振荡。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其振荡频率与他们的形状,材料,切割方向等密切相关。利用石英晶体可以产生想要的非常稳定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