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第一个字节丢失问题的分析过程

楼主(2019-02-27):
STM32串口第一个字节丢失问题的分析过程

STM32串口发送必须先检测状态,否则第一个字节无法发出,发送完毕,必须检测发送状态是否完成,否则,发送不成功,使用stm32f10x调试串口通讯时,发现一个出错的现象,硬件复位重启之后,发送测试数据0x01 0x02 0x03 0x04..接收端收到的数据为:0x02 0x03 0x04,第一个数据丢失。换成发送别的数值的数据,如0x06 0x0ff,则接收到0x0ff,0x06丢失。错误依旧。

故障排除过程:

1、刚开始怀疑是接收端的错误,我是使用电脑串口,运行串口辅助调试工具接收,换成其他软件后,发现故障依旧,而且电脑软件一直是开启状态,不像和电脑软件有关。

2、使用单步调试,单步运行各个发送指令,都正常。能收到0x01 0x02 0x03 0x04的数据。间接的排除了不是电脑软件的问题,而是其他的错误。

3、单步调试运行虽然正常了,但连续运行时,错误依旧。现在有点摸不到头绪了,单步运行正常,看起来编程没有出错,那故障在哪里呢?测试程序如下

USART_SendData(USART2, 0x01); //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B

USART_SendData(USART2, 0x02); //C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 0x03);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 0x04);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

4、猜测,也许是因为某个特殊原因,使第二个数据覆盖了首个数据,使得首个数据丢失。假设:在执行B指令时,USART的 TC 状态位==SET,那么就会紧接着执行C指令,也就有可能发生数据的覆盖。于是,在A指令前,加入如下指令: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5、加入上一条指令后,运行,错误消失了。说明上一个假设,应该是成立的。

6、查阅stm32f10x参考手册,找到这样一句话:

TC:发送完成

当包含有数据的一帧发送完成后,由硬件将该位置位。如果USART_CR1中的TCIE为1,则产生中断。由软件序列清除该位(先读USART_SR,然后写入USART_DR)。TC位 也可以通过写入0来清除,只有在多缓存通讯中才推荐这种清除程序。

0:发送还未完成;1:发送完成。

7、注意到这一句:由软件序列清除该位(先读USART_SR,然后写入USART_DR)。 也就是说,要先read USART_SR,然后write USART_DR,才能完成TC状态位的清除。而硬件复位后,串口发送的首个数据之前没有read SR的操作,是直接write DR,也就是说,TC没有被清除掉。 说明第4步的猜测是对的。

8、那么,应该把指令A前面加的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改为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应该也能消除错误。测试后证实,确实如此,在发送首个数据之前,先读取一下USART_SR,那么就不会出现首个数据丢失的情况了。

9、总结:硬件复位后,串口发送首个数据之前,先读取一下USART_SR,则能够保证首个数据发送时,不出现覆盖的情况。当然,也有别的方法,比如先清除TC状态位,或是,在write USART_DR之后,加入一个小延时,让数据发送完毕,应该也能间接排除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