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GSM模块(TC35I)电路设计

楼主(2019-02-27):
单片机控制GSM模块(TC35I)电路设计

虽然单片机和TC35I模块都是TTL电平,但是TC35模块输入输出的TTL正电平逻辑不是+5V,而是+2.9V,但是单片机的输入输出的TTL正电平逻辑是+5V,所以如果直接将TC35I的RX,TX与单片机的TX,RX对应连接后,当然也要连接GND,是不会通信的,因为电平不统一。

解决方法;

1.给单片机的RX TX的IO口加上拉电阻,也就是分压,叫它那两个IO的电压等于2.9V左右,和GSM模块匹配。

2。给GSM模块上面的RX,TX加OC门驱动,提高电压。

3。单片机和GSM模块上面如果都有DB9(串口)和MAX232,那么可以直接将单片机的DB9和GSM模块的DB9上面的2-3.3-2.5-5这样连接。

OC门主要用于3个方面:

1、 实现与或非逻辑,用做电平转换,用做驱动器。由于OC门电路的输出管的集电极悬空,使用时需外接一个上拉电阻Rp到电源VCC。OC门使用上拉电阻以输出高电平,此外为了加大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上拉电阻阻值的选择原则,从降低功耗及芯片的灌电流能力考虑应当足够大;从确保足够的驱动电流考虑应当足够小。

2、 线与逻辑,即两个输出端(包括两个以上)直接互连就可以实现“AND”的逻辑功能。在总线传输等实际应用中需要多个门的输出端并联连接使用,而一般TTL门输出端并不能直接并接使用,否则这些门的输出管之间由于低阻抗形成很大的短路电流(灌电流),而烧坏器件。在硬件上,可用OC门或三态门(ST门)来实现。 用OC门实现线与,应同时在输出端口应加一个上拉电阻。

3、 三态门(ST门)主要用在应用于多个门输出共享数据总线,为避免多个门输出同时占用数据总线,这些门的使能信号(EN)中只允许有一个为有效电平(如高电平),由于三态门的输出是推拉式的低阻输出,且不需接上拉(负载)电阻,所以开关速度比OC门快,常用三态门作为输出缓冲器

TTL电平

TTL电平信号被利用的最多是因为通常数据表示采用二进制规定,+5V等价于逻辑“1”,0V等价于逻辑“0”,这被称做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平)信号系统,这是计算机处理器控制的设备内部各部分之间通信的标准技术。

数字电路中,由TTL电子元器件组成电路使用的电平。电平是个电压范围,规定输出高电平>2.4V, 输出低电平<0.4V。在室温下,一般输出高电平是3.5V,输出低电平是0.2V。最小输入高电平和低电平:输入高电平>=2.0V,输入低电平<=0.8V,噪声容限是0.4V

2.TC35i

tc35i模块的数据输入/输出接口实际上是一个串行异步收发器,符合ITU-T RS232接口标准。它有固定的参数:8位数据位和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波特率在300bps~115kbps之间可选,默认9600。

其中18脚RxD0、19脚TxD0为TTL的串口通讯脚,需要和单片机或者PC通讯。

TC35模块输入输出的TTL正电平逻辑不是+5V,而是+2.9V,因此必要时加端口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