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走线的参考层怎么确定?

楼主(2019-02-27):
求大神指导,对于一块8层板,如果表面要走射频阻抗线,它的参考地层应该是第几层?目前阻抗线两边都铺了地,第二层、第三层是走线层,不过没线的地方也都铺了地。第四层全是地。另外,如果是第二层走阻抗线,参考地又该是哪层?新手,求指导啊!

网友:
求大神指导,对于一块8层板,如果表面要走射频阻抗线,它的参考地层应该是第几层?
表面要走射频,参考层是第二层。

目前阻抗线两边都铺了地,第二层、第三层是走线层,不过没线的地方也都铺了地。第四层全是地。另外,如果是第二层走阻抗线,参考地又该是哪层?新手,求指导啊!
第二层走带状线,参考第一层和第三层。

楼主:
谢谢版主答疑。我看有些板子是把第二层掏掉参考第三层的,这是为啥?另外表层RF线两边需要留地么?留地的话一般距离RF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A:
掏掉微带线底部的第二层地平面,参考第三层,等效于增加介质厚度,那么微带线线宽也可以增加,以利于更好地控制阻抗及其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掏掉微带线底部的第二层地平面,参考第三层,等效于增加介质厚度,那么微带线线宽也可以增加,以利于更好地 ...

哦,这样啊。那如果是二层板介质很厚,阻抗线要走很宽,板子没那么大怎么办?

网友:
规划射频走线是一个射频工程师的基本技能,看看版主怎么说

网友:
射频走线为了尽量减小插入损耗,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都建议走在表层。为了避免走线交叉,或者是为了避免干扰,必须走在内层的射频线,建议统一集中在中间层。内层阻抗线必须确保上下层都是地,这样做既是为了确保阻抗连贯性,也是为了屏蔽射频信号,避免干扰或者被干扰。

网友:
楼主的8层板,2、3层走线,4层是地,那内层射频走线建议做到第5层, 以4、6层为参考。

至于是否掏层,还要看板厂的加工精度。如果表层线参考第二层可以满足阻抗偏移+/-5% 的要求,那完全可以不用掏层

楼主:
楼上的那位,谢了,“如果是二层板介质很厚,阻抗线要走很宽,板子没那么大怎么办?” 这个问题可以帮忙解答一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那位,谢了,“如果是二层板介质很厚,阻抗线要走很宽,板子没那么大怎么办?” 这个问题可以帮忙解 ...

这个问题很好。首先要肯定的是,这个问题真实存在。解决的方法不是没有,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 如果走线非常短,大可以不按阻抗线设计,阻抗失配的部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强做阻抗有时候得不偿失。

2. 如果走线很长,在介质很厚(比如1.2mm)的情况下,如果只参考微带线底部的地,则走线可能非常宽。
   这时候就需要阻抗线两边的地参与阻抗控制,线地间距以及线本身的宽度都会影响阻抗大小。这种方法有
   个缺点就是对制板的精度要求比较高,实际做出来板子可能偏差会比较大。

3. 最后这种方法有点像偏方。有一个理论,如果微带线长<1/20 波长,则无需考虑此段微带线的阻抗。所以
    可以用串接元器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9-04-25):
所以射频线走内层掏不掏,是取决于射频线阻抗控制能不能做到50ohm +-5% 是吗?
如果能做的话,就不用掏层,不能的就会掏层。

我又一个疑问:为什么掏层了,射频线就可以变宽了?

网友(2019-07-18):
掏层相当于增加介质厚度,所以走线可以变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