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触摸屏通信干扰问题

楼主(2019-02-27):
触摸屏通过485通信与PLC相连,旁边有变频器,三者共地,变频器启动时,触摸屏会死机,拔掉通信线,触摸屏无异常,给通信线加磁环或换屏蔽线,只要通信线连接,变频器启动,触摸屏就会死机,通过大量的对比排除测试,发现是新换的CPU的抗扰度较弱导致的,请教大神,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
通信线加屏蔽或磁环都没作用的话,考虑更改layout ,触摸屏几个信号线做相应滤波处理,复位,中断,i2c屏蔽包地。触摸线远离通信线,通信线远离CPU.通信线改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