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ads后allegro不能打开

楼主(2019-02-27):
请教:
1.安装pads后,allegro打不开,提示缺失cnlib.dll,但cdn_sfl401as.dll是有的,
2.查看环境变量path没有allegro的路径了
3.添加allegro路径,发现,不能保存(提示:无法保存注册表中的新环境变量。注册表可能已经损坏。)
4.不重装allegro还有什么补救方法?
5.感谢大家

网友A:
    path变量值里面allegro部分的路径是否用英文格式的分号分隔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变量值里面allegro部分的路径是否用英文格式的分号分隔开了

E:\Cadence\SPB_16.5\tools\pcb\bin;E:\Cadence\SPB_16.E\Capture;E:\Cadence\SPB_16.5\tools\bin;E:\Cadence\SPB_16.5\tools\fet\bin;
我在前面加的这个。是分好呀

网友B:
    添加到用户环境变量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到用户环境变量中呢?

是 环境变量 对话框里的 系统变量 中的PATH 路径,进行修改的,改了后不能保存

网友A:
引用 楼主:
E:\Cadence\SPB_16.5\tools\pcb\bin;E:\Cadence\SPB_16.E\Capture;E:\Cadence\SPB_16.5\tools\bin;E:\Cad ...

改成这个试试:

%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32\Wbem;%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dfii\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个试试:

    %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32\Wbem;%CDSROOT%\tools\bin;%CDSROOT%\t ...

    把我path所有删了,放你的也不行;
加我的path路径前也不行;
    都不能保存,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 环境变量 对话框里的 系统变量 中的PATH 路径,进行修改的,改了后不能保存

    在用户环境变量里面新建一个Path变量,路径指向Allegr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户环境变量里面新建一个Path变量,路径指向Allegro的

已解决,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