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MMIC芯片

楼主(2019-02-27):
最近买了一款中心频率40GHz的MMIC芯片,添加稳压供电,设计腔体,装配以后,去测试的时候发现静态工作点是对的,但是S21是负的 上电之前-30 上电之后-20 。S11接近与0dBm,上电之前也是。找了一下问题,应该不是焊接问题,第一次做这个,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电巢科技,可以帮助进行 总体方案,详细设计,PCB 检视 工作。

你提到的现象描述太简单了,实在不好回答。

网友:
对应的接口人email yewei@eda365.com

网友:
你所提到的MMIC芯片,看你提到进行了S21,S11测试,初步推论这个MMIC 芯片是非变频系统。
其中S11 有0dBm,这个估计是笔误了, 0dB,全反射了。
40G的信号是微波近毫米波信号了,电路设计上要求更多。所以,除了芯片本身的直流偏置外,还需要考虑许多周边元器件选择,PCB 设计方面的知识。
S21 是-20dB。 说明整个模块增益为-20dB。通道的PCB 匹配设计,通电的电感设计,电源滤波电路设计对这个指标都有影响,

好消息是不通电时测试结果-30dB,说明你所使用的腔体还算ok,局部空间隔离度还是可以的.

希望写了这些东东,对你有帮助,

网友:
信息太少,没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版主写的也看不懂啊,S21 是-20dB 这不是插损么。

网友:
S21 位负值,表示器件没有增益,只有插损。

和楼主的期望相差很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