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9-02-27):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句话:“微波电路就是结构,结构即是电路”。
求教各位大佬,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你找个微波电路看看就能有个概念了。不同结构的微波电路有这不同的作用。比如开路短截线相当于电容,短路短截线相当于电感,这些线的长宽高都关系到电容和电感的大小。再比如功分器,滤波器,各种不同结构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性能。

网友:
楼主,电路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啊,合理的电路自然具有合理的结构。你的那本书有装X嫌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