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化

楼主(2019-02-27):
A/D转化

所谓A/D转换器就是模拟/数字转换器(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简称ADC)是将输入的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字信号。这里我们用ADC0804做这个试验,下面的图示它的引脚图。

/CS:芯片选择信号。

VREF:辅助参考电压。

/WR:用来启动转换的控制,当/WR自1变为0时,转换器被清除;当/WR回到1时,转换正式启动。

/RD:外部读取转换结果的控制脚输出信号。

/INTR:中断请求信号输出,低电平动。

AGND,DGND:模拟信号以及数字信号接地。

CLK IN,CLK R:时钟输入或接振荡元件(R,C),频率约限制在100KHz~1460KHz。

VIN(+),VIN(-):差动模拟电压输入。输入单端正电压时,VIN(-)接地。

DB0~DB7:8位数字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