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学单片机(九)串口通信

楼主(2019-02-28):
从零开始学单片机(九)串口通信

串口通信是单片机一个重要的部分,单片机和PC,单片机和单片机之间的通信大都用串口。单片机的串口是全双工异步串口通信方式。通过TXD(P3.1)发送,RXD(P3.0)引脚接收输入。串口传送数据是一帧一帧发送的,它有四种工作方式,同时也可以做并行I/O的扩展。

图上是串口的结构图。

SBUF是数据缓冲寄存器,发送和接收用的是一个地址,但是不用担心冲突,读只能从接收缓冲区,写只能在发送缓冲区里。

寄存器SCON(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SM0和SM1: 工作方式选择(0-3),方式1和方式3使用T1产生波特率,方式0和方式2是固定速率。

SM2 :在方式2和方式3的多级通信控制位

REN:允许串行接收控制位,0禁止接收

TB8:对于方式2和方式3,是发送的第9位

RB8:对于方式2和方式3,是接收的第9位;对于方式1,是接收到的停止位

TI:发送中断标志,发送完一帧后置位,必须由软件清零

RI:发送中断标志,接收完一帧后置位,必须由软件清零

寄存器PCON(最高位SMOD)

SMOD=1时,波特率加倍

程序:PC与单片机通信,PC发送字符,单片机接收后返回给PC

PC端程序,VB编写,使用MSCOMM控件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MSComm1.Output = Text1.Text '发送数据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4 '设置串口的端口号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设置串口的波特率等参数

MSComm1.RThreshold = 1 '设置最小接收的字节数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串口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Text2.Text = Text2.Text & MSComm1.Input '接收数据

End Select

End S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