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里怎么选择切换测量X轴和Y轴啊?

楼主(2019-02-27):
AD里怎么选择切换测量X轴和Y轴啊?

网友A:
设么意思啊,xy不是同时测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么意思啊,xy不是同时测量的吗?

尺寸标注的时候,测量Y轴直线距离,老还是认为测量的X轴,因为在一直线上,所以是0

网友B:
如果你是用线性标注,那么可以按空格键进行切换试试。
如果只是测量而不需要标注的话,可以使用Report菜单下测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用线性标注,那么可以按空格键进行切换试试。
如果只是测量而不需要标注的话,可以使用Report菜单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用线性标注,那么可以按空格键进行切换试试。
如果只是测量而不需要标注的话,可以使用Report菜单 ...

    感謝老大您的指導,論壇有您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