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雷达和卫星的信号频率那么高?

楼主(2019-02-27):
如题,我们都知道,射频信号功率越高,空间传输的衰减就越大。比如家里的路由器,5G的信号关个厕所门就没有了,而2.4G就还能用。但是好像卫星雷达的射频工作频率都是几十个G!! 难道它们不怕信号衰减么?求大神来解答下,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挺深的,我也是一知半解的。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高频信号容易穿透大气电离层。

网友A:
有点意思,电离层是啥?求解释

网友B:
    个人愚见
1.高频率损耗大,辐射范围小,所以干扰也小。2.雷达要求实时性高,频率高了实时性就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愚见
    1.高频率损耗大,辐射范围小,所以干扰也小。2.雷达要求实时性高,频率高了实时性就好点。

不对啊,辐射范围小,雷达动不动就是几十上百公里的

网友:
    这个话题挺有意思, 大家一起来聊聊:
首先有些概念要清晰, 有些概念要避免混淆

网友:
    辐射范围小,是其他情况同样的情况下,高频肯定比低频辐射范围小了

网友:
    要清晰的概念:
无线电波 在自由空间的衰减 和频率的关系
真实系统 接收信号强度 和 频率的关系, 这个时候要考虑考虑同等面积下,不同频率的天线增益是不一样的,

    避免混淆的概念:
关门就收不到高频信号 这个现象 说明的是不同频率的微波信号 遇 障碍物的衰落特性,这个和无障碍物的自由空间衰落是不同的概念。

再多一个:
    射频信号,只是个辛苦的搬运工, 这个搬运工能搬运的信号带宽和载波频率的关系,  一条条讲清楚,我们就可以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了。

网友C:
    这个是由频率决定的,频率越高波长越短,短波是唯一不受网络枢钮和有源中继体制约的远程通信手段,一但发生战争或灾害,各种通信网络都可能受到破坏,卫星也可能受到攻击。无论哪种通信方式,其抗毁能力和自主通信能力与短波无可相比;
其次在山区、戈壁、海洋等地区,超短波覆盖不到,主要依靠短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由频率决定的,频率越高波长越短,短波是唯一不受网络枢钮和有源中继体制约的远程通信手段,一但发生 ...

    楼上说的是短波,和我们讨论的微波不是一个波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思,电离层是啥?求解释

    电离层是地球大气中的等离子层,怎么形成的我不清楚~

    电离层有个特点,长波、中波会被电离层吸收,短波会被电离层反射,高频微波则可以直接穿透电离层。

楼主:
    等大神解答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离层是地球大气中的等离子层,怎么形成的我不清楚~

电离层有个特点,长波、中波会被电离层吸收,短 ...

谢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
    这么热闹,来围观下。版主又在卖关子了~

网友:
频率增加一倍,则同样尺寸的抛物面天线增益增加6dB。

网友:
   1.3.6   天线增益的若干近似计算式
         1)天线主瓣宽度越窄,增益越高。对于一般天线,可用下式估算其增益:
               G(  dBi  ) =   10 Lg { 32000  / ( 2θ3dB,E ×2θ3dB,H )}
             式中, 2θ3dB,E 与 2θ3dB,H  分别为天线在两个主平面上的波瓣宽度;
                          32000 是统计出来的经验数据。
        2)对于抛物面天线,可用下式近似计算其增益:
               G(  dB i ) =   10 Lg { 4.5 × ( D / λ0 )2}
             式中,  D 为抛物面直径;
                           λ0 为中心工作波长;
                          4.5 是统计出来的经验数据。
        3)对于直立全向天线,有近似计算式
               G( dBi ) =   10 Lg { 2 L / λ0 }
             式中,  L 为天线长度;
                           λ0 为中心工作波长;

网友:
天线增益和频率正比例关系。 考虑到收发天线都采用抛物面天线的话。 在同等面积的情况下,频率越高,信号经过发天线,自由空间,收天线后整体衰落, 频率越高,衰落越小。

注意,我们讨论的都是无障碍的自由空间。

网友:
上面的公式,讨论都特别强调了是自由空间。
楼主在题目中说的门一关,高频信号没了, 那讨论的是另一个话题,微波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衰落特性2:遇大尺寸障碍物穿透衰减特性。
这个场景下,频率越高,衰减越大。

网友:
还有一点:我们使用的移动终端,考虑到我们的实际生活环境,考虑到我们周边的信号是从四面八方而来,所以我们的终端天线多使用全向天线,最多是稍微压扁些的苹果等形状, 没有抛物面天线的高定向性了。

所有有些现象不好类比的。

网友:
我记得有个公式,可以计算不同频率电磁波在空气中的衰减程度,不过忘了公式怎么写了,版主能给解析下么?

网友:
不用麻烦版主,我来百度一下~

自由空间损耗公式为:

当F为频率,单位:MHz;D为距离,单位:Km;

空间损耗=32.4+20lg(F)+20lg(D);

当F为频率,单位:GHz;D为距离,单位:Km;

空间损耗=92.4+20lg(F)+20lg(D);

网友:
再来一个无线通信链路计算公式
Pr=Pt+Gt-L+Gr

Pr 为接收机实际接收到的信号功率,Pt为发射机发射功率,Gt为发射天线增益,L为空间损耗,Gr为接收天线增益

网友:
按照版主提供的天线增益计算公式,我们可以模拟做一个卫星与地面通信的链路计算

先给出条件

天地通信距离: 地球同步轨道=35786 Km

通信频率:3GHz 和 30GHz

发射接收天线的尺寸: 都定为10m 的抛物面天线

发射功率: 100W

后面就让我算一算哈,结果稍后发出

网友:
首先计算自由空间衰减
由于是GHz 频率,所以代入公式 L = 92.4 + 20lg(F)+20lg(D)单位为dB
                 设卫星和地面的距离D=36000km
分别计算出   3GHz的空间衰减 L3 = 92.4 + 9.5 + 91.1 = 193
                  30GHz的空间衰减 L30 = 92.4 + 29.5 + 91.1 = 213

然后计算发射和接收天线的增益
抛物面天线的计算公式为 G(  dB i ) =   10 Lg [4.5 × ( D / λ0 )2] 单位为dBi
分别计算出  3GHz的天线增益为 Gt3 = Gr3 = 10 lg [4.5 x (10/0.1) 2] = 46.5
                 30GHz的天线增益为 Gt30 = Gr30 = 10 lg [4.5 x (10/0.01) 2] = 66.5

最后计算实际的链路功率
接收机实际接收到功率,代入公式 Pr=Pt+Gt-L+Gr, 发射功率Pt = 100W=50dBm
则可以分别计算出 3GHz 接收机接收到信号功率 Pr3 = 50dBm + 46.5 - 193 + 46.5 = -50dBm
                          30GHz 接收机 接收到信号功率Pr30 = 50dBm + 66.5 - 213 + 66.5 =-30dBm

嗯,确实同等条件下,更高频率的通信链路效率更高啊。

网友:
Pr=Pt+Gt-L+Gr=Pt+10 Lg { 4.5 × ( D / λ0 )2}- (92.4 + 20lg(F)+20lg(D0))+10 Lg { 4.5 × ( D / λ0 )2}
=Pt+10 Lg { 4.5 × ( D × F/c )2}- (92.4 + 20lg(F)+20lg(D0))+10 Lg { 4.5 × ( D × F/c )2}

所以在某些特殊场景,如收发天线都用抛物面天线的场景,即我们现在讨论的卫星通信场景, 频率越高,可接收的信号越强。
 这个和微博信号在自由空间中,频率越高,衰减越严重的。   这两个概念有些小小冲突, 重点就在于一个是在自由空间,一个是经过天线的的接收信号强度。

网友:
高手啊~ 讲得挺清楚,就是脑子一下子绕不过来,这么算反而是频率越高衰减越小了?

网友:
楼上的分析很到位,所以相同功率,相同尺寸的雷达,工作频率越高,探测距离越远。

网友:
对于卫星通信,超高频通信有两个优点

1. 可以顺利穿过电离层,不会被反射或吸收

2. 高频意味着大带宽,根据香农公式,带宽越宽,信息传输速率越高

网友:
我来总结一下,雷达和卫星通信之所以采用超高频甚至是毫米波段的工作频率,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可以穿透大气电离层

2. 可以获得更高的通信速率

3. 同等条件下,无线链路的传输效率更高

楼主:
哈哈,这么多回复,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基本能看懂,我再消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