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长度的单位为什么是“度”?

楼主(2019-02-27):
在看一个射频器件的规格书时,发现参考设计的走线电长度用角度来表示,这是为啥?电长度不是物理长度和波长的比值么?这个比值应该没有单位才对啊,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以一个波长为360度。
电路要求的长度可以依次来推算。

网友:
一般射频线都以波长为计量单位,比如1/4 λ,比如1/2  λ 表示的是射频线相对于波长的长度。

网友:
直接给个物理长度不行么,走线嘛,只要阻抗做好了就行,长度没太大关系吧?

网友:
楼上的问题有些意思,
器件规格书写的还是很严谨的, 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微带电路的很重要的特征。

其实,这个特征,大家在学习微带线时,特别是计算阻抗时,大家都在用。 可在应用在长度时,往往忽略掉了。

大家想想是什么?

网友:
版主想说的是分布参数么?

网友:
分布参数是微波电路中的一个大特色,集中参数有分布参数,微带线有分布参数。

我们现在讨论的电长度,还这个无关的。

网友:
版主,给个痛快吧

网友:
我们常常习惯四分之一波长, 波长用光速和频率转换。
其实在微带线的设计中,实际波长的计算公式

和我们选用的不同板材有关,和我们的分层方式有关。

所以,器件规格书中给出度数,更准确些。

楼主:
感谢版主的解答。用度数表达电长度原来是为了方便设计,相同电长度的射频线,在不同板材和叠层设计下,其物理长度实际是不一样的。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