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宝990000475P屏画面一直闪烁

楼主(2019-02-27):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这个屏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是哪里的原因?在线等!

网友:
    请教问题还需要-5威望 。。。

网友:
    屏闪一般不都是干扰问题吗

网友:
    看下各路参数是否配对,电压是否满足,各信号需求是否符合手册,另外pcb也排除下是否有干扰

网友:
    这个下载还要扣分 有点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