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_射频调试

楼主(2019-02-27):
对于成功设计GPS性能,天线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器件, 由于GPS信号的特殊性,能否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把足够弱的信号接收下来,将会很大影响接收性能。根据应用不同天线也会有不同的形式,可以有PIFA,陶瓷,主动天线。类似陶瓷的贴片小天线性能一般,如果不是空间要求太高,尽量避免使用。

尽量避免使用组合形式天线,如在一个天线上面实现三频双频形式,如GSM+DCS+GPS, 一般天线厂家会设计为两个频段,900MHZ一个,1.5G-1.9G一个频段,这样天线间的隔离很可能不够,经过我测试感觉900MHZ天线工作的同时对GPS接收影响还小点,1.9       G在大功率发射时对GPS就有点影响了。如果可以分开做,有一定的距离是比较好的,也就是所谓天线间的隔离。

网友(2019-05-16):
    咩咩咩咩、

网友(2020-04-13):


网友(2022-09-23):
一小时只能回复两个,那还看个毛啊

网友(2024-03-04):
    回复看附件  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