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di转hdmi方案

楼主(2019-02-27):
求sdi转hdmi方案求sdi转hdmi方案求sdi转hdmi方案求sdi转hdmi方案求sdi转hdmi方案求sdi转hdmi方案求sdi转hdmi方案求sdi转hdmi方案求sdi转hdmi方案求sdi转hdmi方案求sdi转hdmi方案

网友A:
    GV7601+MDIN3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V7601+MDIN340

    7601停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601停产了,

    GS2971

网友(2019-04-25):
    系统里面有FPGA的话可以serdes来接收SDI,转并行后加MDIN340之类的转到HDMI

网友:
    SDI RX GS2971和7601是PIN对PIN的,可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