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显示屏选型

楼主(2019-02-27):
  各路大神,目前一个海思方案的项目需要用到如下要求的液晶屏:
  1.接口为RGB LCD 565接口 :  此接口只有6Bit(6根)TTL 3.3V数据线、1根行同步、1根场同步、1根时钟线
  2. 彩色视频/图像显示。
  3.最好有3英寸以上.
      在淘宝上找了一下,很难找到接口相匹配的LCD屏啊!请各位大神帮忙!!!就差液晶屏的造型了!!!

网友A:
http://www.panelook.cn/

网友:
我最近也在考虑LCD屏显的设计,多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把啊

     很找啊!我这海思芯片接口输出总共只有9根线(6根数据、1根行信号、1根场信号、1根时钟)
  不像正常的RGB565_6Bit(R_6根线、G_6根线、B_6根线),是18根数据啊!大神有什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panelook.cn/

好像要会员才能下载资料,注册咋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