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导出完美的Gerber

楼主(2019-02-28):
pads如何导出完美的Gerber

网友:
    百度一波有图有真相。。。。。

网友:
    四步走:
    (1)找一个完美的PCB导出CAM。
    (2)再把这个CAM导入你的PCB。
(3)再根据CAM导出gerber。
    (4)监测gerber的数量、类型,再逐一查看确保无问题。
    就这样完美的GERBER出来了

网友:
    怎么样GERBER才算是完美,P

网友:
    同问,怎么是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