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烧录后, 如何判定程序是否运行

楼主(2019-02-28):
下载烧录后, 如何判定程序是否运行

废话少说. 记录.

------------------------------------------------------------------------------------------------------------------------------------------------

1. 先用仿真器(JTAG/J-link)下载到板子内, 下载后, 在程序的第一行设置断点, 让它停住, 能停住, 说明仿真器没问题, 程序能执行起来了.

2. 在检查下 PC 寄存器的值是否正确. 以确定没有跑飞掉, 在指定的范围内.

3. 检查下 CPU 内部 RAM (或者外部的 SDRAM)的内容是否和下载的执行文件(bin, hex, elf等格式)相同.

4. 一般在开始处设置的是程序状态寄存器(如 ARM 的 CPSR), 执行后观察相应的寄存器值有没有按照预期改变. 如, u-boot 源码中的 start.S 文件中开始的语句:

[cpp] view plaincopy/*

* the actual start code

*/

start_code:

/*

* set the cpu to SVC32 mode, 设置状态寄存器, 选定工作模式(汇编指令参考相关文档)

*/

mrs r0, cpsr

bic r0, r0, #0x1f /* 指定位置 1 */

orr r0, r0, #0xd3 /* 清 0 指定位 */

msr cpsr, r0

5. 继续单步执行, 观察 PC 指针是否跟着改变(除了函数调用, 中断或 goto 语句外, PC 值一般都是累加的), 再观察程序运行的结果是否正确.

6. 其实还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示波器来观察相应的引脚, 当然你得有引脚引出来. 通过观察波形也可以判断程序是否正常. 不过这方法是有局限的.

如果上述步骤中没有任何问题, 基本可以判定程序是运行的, 仿真器无问题,CPU工作是正常的, 电源模块暂时是正常的工作的. 要想判定整体的硬件和程序是否正常工作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