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ad转换程序心得

楼主(2019-02-28):
stc单片机ad转换程序心得

话说stc内部自带ad,但是功能多了!必然控制起来就啰嗦了!不像外部ad。stc如果不用中断ad方式需要注意一下几个问题:

1、在初始化ad的时候,一定要第一个给ad提供电源,即adc_power一定要第一个置1;

2、在每次对adc-contr进行操作后,必须延时至少4个时钟周期,原因是adc_contr这个寄存器需要时间存储信息;

3、在对adc_contr进行操作时,尽量不要用位寻址。直接对整个寄存器进行修改。

4、在数据手册上面提示尽量不要用“与”“或”,但是在时机应用的时候因为每次对adc_contr进行操作后都要延时,所以“与”“或”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
说的很对,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