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放

楼主(2019-02-28):
如图所示,需要做一个功放板和数字电路,如果功放板和数字电路(处理器)做到如图所示的一个腔体中,功放和数字(处理器)存在互相干扰,但这种干扰是否会影响两者的正常工作?

网友:
1、有意思的问题;
2、这个问题放在 射频论坛里面讨论比较好;
3、功放就是射频信号,又是大功率发热信号。 数字芯片,本身的干扰多,对射频信号影响大。 所以常规设计中,这两块电路绝对不会放在一起。
4、不知道你设计的功放是什么类型的信号,输出功率有多大。 在我以前遇到的脉冲信号放大器中,甚至电源上都是脉冲波形。

若需要继续讨论下去,请转到射频论坛里面,而且,现在的图片信息还有些欠缺。

网友:
功放的腔体中最好不要放其他部分电路,搞不好就会自激;
而且最好仿一下腔体的谐振频率,腔体谐振频率远离功放的工作频率;

网友(2022-05-06):
如果确实分不开,且成本允许的话。可以分别加屏蔽

网友(2023-05-10):
文献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