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关键字data,idata,xdata,pdata的区别

楼主(2019-02-28):
单片机中关键字data,idata,xdata,pdata的区别

data:

固定指前面0x00-0x7f的128个RAM,可以用acc直接读写的,速度最快,生成的代码也最小。

idata:

固定指前面0x00-0xff的256个RAM,其中前128和data的128完全相同,只是因为访问的方式不同。idata是用类似C中的指针方式 访问的。汇编中的语句为:mox ACC,@Rx.(不重要的补充:c中idata做指针式的访问效果很好)

xdata:

外 部扩展RAM,一般指外部0x0000-0xffff空间,用DPTR访问。 pdata:外部扩展RAM的低256个字节,地址出现在A0-A7的上时读写,用movx ACC,@Rx读写。这个比较特殊,而且C51好象有对此BUG, 建议少用。但也有他的优点,具体用法属于中级问题,这里不提。

startup.a51的作用

和 汇编一样,在C中定义的那些变量和数组的初始化就在startup.a51中进行,如果你在定义全局变量时带有数值,如unsigned char data xxx="100";,那startup.a51中就会有相关的赋值。如果没有=100,startup.a51就会把他清0。(startup.a51 ==变量的初始化)。 这些初始化完毕后,还会设置SP指针。对非变量区域,如堆栈区,将不会有赋值或清零动作。

有人喜欢改 startup.a51,为了满足自己一些想当然的爱好,这是不必要的,有可能错误的。比如掉电保护的时候想保存一些变量, 但改startup.a51来实现是很笨的方法,实际只要利用非变量区域的特性,定义一个指针变量指向堆栈低部:0xff处就可实现。, 为什么还要去改? 可以这么说:任何时候都可以不需要改startup.a51,如果你明白它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