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自学仿真,你们是如何解决模型的问题的

楼主(2019-02-28):
无论使用什么软件,仿真的第一步就是找到器件的IBIS模型。
途径是,向供应商索要,但是,自己是自学的,没有供应商呀,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各位是如何获得IBIS模型的呢????

我这里有个网站:https://www.maximintegrated.com/ ... tion/ibis/index.cfm

网友A:
    这是Maxim公司的网站,一般是找供应商、去芯片原厂网站找、用相似的元器件的等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Maxim公司的网站,一般是找供应商、去芯片原厂网站找、用相似的元器件的等方法

这点赞成

网友:
    如果有精准的实验室环境,可以通过测量器件参数或者依据元件芯片手册参数来创建。 这样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