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片外扩展RAM

楼主(2019-02-28):
51单片机片外扩展RAM

.概述

普通51单片机可以片外扩展ROMRAM64K字节的空间,在实际应用中很少扩展外部ROM,一般都是扩展RAM,因为普通51单片机的内部RAM实在太少,只有128-256字节,处理数据量较大时往往不够用。而片外扩展RAM需要占用P0口、P2口和P3.6、P3.7,消耗了18IO口,导致IO口又不够用。为了解决以上矛盾,大容量的51单片机(增强型51单片机)应运而生,这种单片机一般内置1K-16KRAM16K-64KROM,价格也相对昂贵。在某些情况下,用普通51单片机通过片外扩展RAM要比直接使用增强型51单片机更能节约成本。所以,学习51单片机片外扩展RAM是很有必要的。

.电路设计

WSF-51DB开发板上,扩展了32K RAMHM62256B),地址锁存芯片用74HC573。如果片外扩展RAMP0口作为数据和地址低字节的复用端口,不需要加上拉排阻,当然,加上拉排阻也没有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当使用片外扩展RAM时,P0口和P2口最好不要接有其他资源。访问外部扩展的32K RAM只用到15根地址线,所以用P2.7作为地址锁存器74HC573的使能引脚和HM62256B的片选。如下图,为了减少交叉连线,74HC573作了向下翻转,看起来有些别扭。

网友:
研究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