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内部EEPROM应用方法

楼主(2019-02-28):
AVR单片机内部EEPROM应用方法

AVR单片机内部集成了EEPROM,但是在GCC写编写EEPROM应用程序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读写EEPROM时程序出错,或重启等不正常现象。在软件仿真时也许结果是正确的,但是在片上运行的时候就不正常。困扰很久,终于发现原因在于编译器,已经我们对EEPROM操作说明的理解不正确或不仔细。

操作EEPROM对时序的要求较高。更加Datasheet里的写操作范例程序:

while(EECR & (1<

EEAR = address;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DR = data;

EECR |= (1

EECR |= (1<

以上代码在GCC中的编译结果,发现 EECR |= (1<

while(EECR & (1<

EEAR = address;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DR = data;

asm volatile("SBI 0x1C,2 \n\t");

asm volatile("SBI 0x1C,1 \n\t");

对于读操作,发现采用Datasheet范例程序:

while(EECR & (1<

EEAR = address; //设置地址寄存器

EECR |= (1<

return EEDR;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进行单次操作似乎正常,但是连续操作可能导致程序个别运行不正常,现象象重启,但通过逻辑分析仪跟踪设置启动时序情况看来,又不太象,不知什么原因。采用一下程序段则可以正常运行:

while(EECR & (1<

EEAR = address; //设置地址寄存器

asm volatile("SBI 0x1C,0 \n\t");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data = EEDR;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asm volatile("nop \n\t");

asm volatile("nop \n\t");

asm volatile("nop \n\t");

asm volatile("nop \n\t");

注意,读操作后要空4个系统周期后才可执行下个语句(Datasheet有说明)。

网友:
看看AVR单片机内部EEPROM应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