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OM,RAM和FLASH的作用

楼主(2019-02-28):
单片机ROM,RAM和FLASH的作用

常规上ROM是用来存储固化程序的,RAM是用来存放数据的。由于FLASH ROM比普通的ROM读写速度快,擦写方便,一般用来存储用户程序和需要永久保存的数据。譬如说,现在家用的电子式电度表,它的内核是一款单片机,该单片机的程序就是存放在ROM里的。电度表在工作过程中,是要运算数据的,要采集电压和电流,并根据电压和电流计算出电度来。电压和电流时一个适时的数据,用户不关心,它只是用来计算电度用,计算完后该次采集的数据就用完了,然后再采集下一次,因此这些值就没必要永久存储,就把它放在RAM里边。然而计算完的电度,是需要永久保存的,单片机会定时或者在停电的瞬间将电度数存入到FLASH里。

--ROM存放指令代码和一些固定数值,程序运行后不可改动;RAM用于程序运行中数据的随机存取,掉电后数据消失..

code就是指将数据定义在ROM区域,具只读属性,例如一些LED显示的表头数据就可以定义成code存储在ROM。

ROM:(Read Only Memory)程序存储器

在单片机中用来存储程序数据及常量数据或变量数据,凡是c文件及h文件中所有代码、全局变量、局部变量、’const’限定符定义的常量数据、startup.asm文件中的代码(类似ARM中的bootloader或者X86中的BIOS,一些低端的单片机是没有这个的)通通都存储在ROM中。

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访问存储器

用来存储程序中用到的变量。凡是整个程序中,所用到的需要被改写的量,都存储在RAM中,“被改变的量”包括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堆栈段。

程序经过编译、汇编、链接后,生成hex文件。用专用的烧录软件,通过烧录器将hex文件烧录到ROM中(究竟是怎样将hex文件传输到mcu内部的ROM中的呢?),因此,这个时候的ROM中,包含所有的程序内容:无论是一行一行的程序代码,函数中用到的局部变量,头文件中所声明的全局变量,const声明的只读常量,都被生成了二进制数据,包含在hex文件中,全部烧录到了ROM里面,此时的ROM,包含了程序的所有信息,正是由于这些信息,“指导”了CPU的所有动作。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既然所有的数据在ROM中,那RAM中的数据从哪里来?什么时候CPU将数据加载到RAM中?会不会是在烧录的时候,已经将需要放在RAM中数据烧录到了RAM中?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一条:ROM是只读存储器,CPU只能从里面读数据,而不能往里面写数据,掉电后数据依然保存在存储器中;RAM是随机存储器,CPU既可以从里面读出数据,又可以往里面写入数据,掉电后数据不保存,这是条永恒的真理,始终记挂在心。

清楚了上面的问题,那么就很容易想到,RAM中的数据不是在烧录的时候写入的,因为烧录完毕后,拔掉电源,当再给MCU上电后,CPU能正常执行动作,RAM中照样有数据,这就说明:RAM中的数据不是在烧录的时候写入的,同时也说明,在CPU运行时,RAM中已经写入了数据。关键就在这里:这个数据不是人为写入的,CPU写入的,那CPU又是什么时候写入的呢?听我娓娓道来。

上回说到,ROM中包含所有的程序内容,在MCU上电时,CPU开始从第1行代码处执行指令。这里所做的工作是为整个程序的顺利运行做好准备,或者说是对RAM的初始化(注:ROM是只读不写的),工作任务有几项:

网友(2019-10-10):
感谢大佬,十分

网友(2019-11-18):
    很好的理解了下啊

网友:
看看单片机ROM,RAM和FLASH的作用

网友(2020-01-09):
    看啊看,好不好看

网友(2020-08-28):
    RAM是干啥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20-12-09):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

网友:
    顶起顶起顶起顶起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