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入门学习(二)

楼主(2019-02-28):
单片机入门学习(二)

昨天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基本的单片机的知识,那么今天我会说一些关于电平特征、二进制的逻辑运算和C51中的基础知识,在最后也会告诉大家怎么去使用单片机程序常用编译软件Keil。

单片机是一种数字集成芯片,数字电路中只有两种电平:高电平和低电平。

常用的逻辑电平有:TTL、COMS、LVTTL、ECL、PECL、GTL、RS-232、RS-422、RS-485、LVDS等。

其中TTL和COMS的逻辑电平按典型电压可分为四类:5V类型,3.3V类型,2.5V类型和1.8V类型。

5V TTL 和 5V COMS是通用的逻辑电平;3.3V 、2.5V 和 1.8V 的逻辑电平被称为低电压逻辑电平,常用的为LVTTL电平;ECL/PECL 和 LVDS 是差分输入/输出;RS-422/485 和 RS-232 是串口的接口标准,RS-422/485 是差分输入/输出,RS-232是单端输入/输出。计算机的串口为RS-232C电平,其中高电平为-12V,低电平为+12V,为负逻辑电平。

TTL电平信号用的最多,数据表示通常采用二进制,+5V 等价于逻辑1,0V 等价于逻辑0,这被称为TTL(晶体管-晶体管逻辑电平)信号系统,这是计算机处理器控制的设备内部各部分之间通信的标准技术。CMOS电平Vcc可达12V,CMOS电路输出高电平约为0.9Vcc,而输出低电平约0.1Vcc。CMOS电路中不使用的输入端不能悬空,否则会造成逻辑混乱。

TTL和CMOS的逻辑电平转换:

这里要注意的是 CMOS电平能驱动TTL电平,但TTL电平不能驱动CMOS电平,需要上拉电阻。

常用逻辑芯片的特点如下:

74LS系列:TTL输入:TTL 输出:TTL

74HC系列:CMOS输入:CMOS输出:CMOS

74HCT系列:CMOS输入:TTL输出:CMOS

CD4000系列:CMOS输入:CMOS输出:CMOS

单片机、DSPFPGA之间引脚能否直接相连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