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指令中RETI和RET的区别

楼主(2019-02-28):
单片机汇编指令中RETI和RET的区别

通常情况下,在普通的汇编子程序中用RET做返回,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用RETI起中断返回作用。两条指令都能从堆栈中弹出断点地址并装入PC中,使CPU回到原来主程序的断点处继续运行。

然而,RET和RETI有本质的区别:当某一中断源响应后,单片机中的标志寄存器flag H和flag L其中的一个将会自动置位,用于阻止比它低级或同级的中断触发。RETI可以清除“优先级激活触发器”(即flag寄存器),以保证后续中断源的及时响应。

所以,当把RETI替换为RET后,该程序在第一次运行时可能不会出错,但在第二次运行时就会出错了!

网友:
看看单片机汇编指令中RETI和RET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