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流的一些经验理解

楼主(2019-02-28):
单片机电流的一些经验理解

1、按理说,一个东西的负载电流,应该是它供给外部的电流,这时候也就是流出时,应该为正。

2、外接电阻一般是上拉,通常情况这种接法输出高电平时,内部输出开关管是截止状态,如果该引脚上有负载的话,负载电流经上拉电阻提供,引脚内部基本上不存在电流出入,(所以低功耗)

3、这么讲下去,当该脚输出低电平时(内部开关管导通,电压接近地),电流经电阻流入内部,这时候应该在单片机的相关技术文档中会详细说明单片机的工作电流,但总的来说,每个端口电流不要超过20毫安,否则容易使得器件损坏。描述为负

。IO口的灌电流最大30ma左右,拉电流更小了

一般来说上拉或下拉电阻的作用是增大电流,加强电路的驱动能力

比如说51的

还有,p0口必须接上拉电阻才可以作为io口使用

上拉和下拉的区别是一个为拉电流,一个为灌电流

一般来说灌电流比拉电流要大

也就是灌电流驱动能力强一些

拉电流与灌电流

51系列单片机的拉电流和灌电流是不同的。根据我的使用经验,标准I/O口的拉电流不大于1mA,灌电流最大约为10mA左右,P0口的驱动能力更差一些。

拉电流和灌电流是衡量电路输出驱动能力的参数,这种说法一般用在数字电路中。由于数字电路的输出只有高、低(0,1)两种电平值,高电平输出时,一般是对负载提供电流,其提供电流的数值叫“拉电流”;低电平输出时,一般是要吸收负载的电流,其吸收电流的数值叫“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