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做辐射抗扰度试验时,频点在80MHz、150MHz时出现干扰,电源通道滤波...

楼主(2019-02-28):
请教大神,做辐射抗扰度试验时,频点在80MHz、150MHz时出现干扰,电源通道滤波电容C1、C2容值100nF,信号通道底层C4容值1nF,请各位帮忙指导一下如何调整规避这两个干扰点。

网友:
这2个频点和电源关系应该不大吧,电源开关频率一般就几兆,其他信号的干扰可能性大一些,就看你板子上具体还有些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