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tvs并联了电容还起作用吗?

楼主(2019-02-28):
之前试验过:信号线输入端,并小的滤波电容,并TVS,那么共模干扰来的时候,因为并联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TVS就没有用了,用示波器测(探头串了电阻,且没接大地)TVS波形是没有 动作的。若电容和TVS间串个电阻,TVS就可以动作了。
那么开关电源的24V输出侧  并电容,并TVS,那么这个TVS有用吗?

网友:
考虑的比较全面,即使楼主用电容TVS不动作,不知道有没有换其他电容试试?

网友:
应该是可以并联的,至于并联后TVS不动作,可以理解为,电容先起作用了,若是遇到电容解决不了的干扰,TVS应该就会有动作

网友:
TVS可以与二极管和电容配合使用,从而达到更好的吸收开关电压尖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