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理解MSP430单片机IO

楼主(2019-03-01):
深入理解MSP430单片机IO

一、MSP430单片机的端口概述

P1~P6每组有8个I/O 口,P3,P4,P5,P6具有I/O,及其它片内外设功能,每组具有4个寄存器。P1,P2除具有上述功能外还具有中断能力,每组具有7个寄存器。

二、PX端口

1. P1,P2端口

(1)PxDIR 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x代表1,2)

相互独立的八位分别定义了Px7~Px0,8个引脚的输入输出方向。

0 输入模式,只能读。

1 输出模式,可读可写。

8为在PUC后都被复位及置为0.

Eg:P1DIR=0X0F;

这里0X0F为16进制表示,对应的二进制为00001111,即将P1DIR的高4位置0,低4位置1,也就是将P1.7,P1.6,P1.5,P1.4(P1的高4位)设置为输入模式将P1.3,P1.2,P1.1,P1.0(P1的低4位)设置为输出模式。

(2)PxIN 输入寄存器

每一位对应一个输入端口,如:第2位对应Px.2,记录着对应位输入的数据,0还是1.输入寄存器是只读寄存器,用户不能对它写入,只能从中读数据。

eg:

char a;

a=P1IN;

将P1输入的数据赋给a,也可以读取其中的一位或若干位。

eg: if((P1IN&0X01)==1) a=b;

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P1IN得最低位为1,即P1.0输入的是1,就将b赋给a;其中’&’意思是按位求与运算,即将P1IN中的8位数据和0x01按位求与运算。

(3)PxOUT输出寄存器

该寄存器为I/O端口的输出缓冲寄存器,每一位对应一个输出端口,如:第2位对应Px.2。用户向对应位写入数据,则对应的端口就会输出对应的数据。

eg:

P1OUT=0X01;

将P1OUT的最低位置1,其它位置0,即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输出0, P1.0输出1;

P1OUT=BIT0;

通过查阅MSP430单片机的头文件我们可以知道BIT0就是0x01,说以这句话和上一句是等价的,之所以这样写,是为了使程序更易懂,更简洁。

(4)PxIFG中断标志寄存器

0 表示没有中断请求

1 表示有中断请求

中断标志PxIFG.0~ PxIFG.7共用一个中断向量,属于多源中断。当对应的I/O口有上升沿或下降沿出现时,对应的标志位会置位,如果中断允许而且系统总中断允许,则产生中断,并执行中断处理程序。

注意:1. PxIFG.0~ PxIFG.7被置位后,不会自动复位。必须用软件判定哪一个I/O有中断事件产生,并将相应的标志位复位。

2.外部中断事件的事件必须保持不低于1.5倍的MCLK 时间,以保证中断请求被接受,且使相应的中断标志置位。

(5)PxIE中断使能寄存器

0 禁止中断

1 允许中断

只有跳变才能引起中断请求,而静电平不能

(6)PxIES中断触发沿选择寄存器

0 上升沿使相应标志位置位

1 下降沿使相应标志位置位

(7)PxSEL功能选择寄存器

0 选择引脚为I/O功能

1 选择引脚为外围模块功能

单片机内还有丰富的外围模块,这些模块通常也需要和外界进行通信,但是单片机的引脚有限,故采用P1和P2引脚复用的方法来实现。

Eg:

P5SEL |= 0x10; // P5.4 用作MCLK输出

2. 端口P3,P4,P5,P6

(1)端口P3,P4,P5,P6除没有中断能力外,其余功能和P1,P2相同,包括输入输出功能和外围模块功能。

(2)由于端口P3,P4,P5,P6没有中断能力,所以它们没有和中断相关的寄存器,每组端口有4个寄存器分别为:PxDIR 输入/输出方向寄存器,PxIN 输入寄存器,PxOUT输入寄存器,PxSEL功能选择寄存器。

三、端口COM和S

用来实现与液晶的直接接口,只有MSP430F4XX系列的单片机才有。

网友:
楼主说的很对,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