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的应用及OrCAD/PSpice仿真

楼主(2019-03-01):
555定时器的应用及orcad/Pspice仿真

OrCAD10.5555定时器本文以OrCAD/PSpice 10.5为工具,对555定时器构成的三种典型电路进行仿真分析,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555定时器OrCADOrCAD10.5瞬态分析瞬态分析瞬态分析10.5555定时器是一种将模拟功能与数字(逻辑)功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小规模单片集成电路。它功能多样,应用广泛,只要外部配上几个阻容元器件即可构成单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器、多谐振荡器等电路,是脉冲波形产生与变换的重要元器件,广泛应用于信号的产生与变换、控制与检测、家用电器以及电子玩具等领域。

OrCAD/PSpice作为国际上著名的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之一,具有仿真速度快、精度高等优点,不仅可以用于电路分析和优化设计,与印制版设计软件配合使用,还可实现电子设计自动化,被公认是通用电路模拟程序中最优秀的软件之一。例如:基于该软件,Essakhi等人提出了一种微波整流天线的时域模型;Du等人提出了一种从三维时域场分析提取S参数的方法;Zhang等人仿真了E类功率放大器的特性,并进行了实验证实;Sakuta等人分析了低相位噪声振荡器的特性,并计算了有载Q值;Hayahara等人设计了△-∑A/D转换器,并对其信噪比进行了仿真;Brecl等人提出了一维、二维薄膜模型,并模拟了其接触电阻。这些表明,软件OrCAD/PSpice是现代电子电路设计的有利工具。

1 555定时器组成框图及工作原理

555定时器的图形符号及管脚图如图1所示,其中管脚1是公共端,管脚2为触发端,管脚3为输出端,管脚4为复位端,管脚5是控制电压输入端,管脚6为阈值端,管脚7是内部三极管的放电端,管脚8是电源端。

555定时器的内部电路方框图如图2所示,该集成电路由四部分组成:电阻分压器、电压比较器、基本RS触发器、输出缓冲器和放电三极管。

比较器的参考电压由三只5 kΩ的电阻器构成分压,它们分别使高电平比较器A1同相比较端和低电平比较器A2的反相输入端的参考电平为2Vcc/3和Vcc/3。A1和A2的输出端控制RS触发器状态和放电管开关状态。当输入信号输入并超过2Vcc/3时,触发器复位,555的输出端3脚输出低电平,同时放电,开关管导通;当输入信号自2脚输入并低于Vcc/3时,触发器置位,555的3脚输出高电平,同时充电,开关管截止。

MR是复位端,当其为0时,555输出低电平。平时该端开路或接Vcc。

CO是控制电压端(5脚),平时输出2Vcc/3作为比较器A1的参考电平,当5脚外接一个输入电压,即改变了比较器的参考电平,从而实现对输出的另一种控制,在不接外加电压时,通常接一个0.01μF的电容器到地,起滤波作用,以消除外来的干扰,以确保参考电平的稳定。

T为放电管,当T导通时,将给接于脚7的电容器提供低阻放电电路。

网友:
回复看看隐藏内容

网友(2020-01-16):
电容器提供低阻放电电路

网友(2020-03-24):
查看隐藏内容

网友(2020-07-20):
电容器提供低阻放电电路& ^) F

网友(2024-01-18):
    参考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