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公司欲搭建SI仿真平台,请问各家软件各有什么优势,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9-02-28):
市面上,我目前所知道能做SI仿真的有cadence sigrity、hyperlynx、ansys、hspice、siwave这几个,但对于仿真这一块的了解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请问谁有这几家软件的介绍吗?各家各有什么哪些功能模块,有哪些优势,以及易用度、可执行度,与cadence allegro的接口对接能力如何,对于没有仿真经验的公司,使用哪个软件可行性更高,有没有前辈大拿给推荐介绍下,万分感谢!

  •
    •

网友:
那肯定是Cadence公司的系列产品呀

网友:
    建议最好根据自家的产品特点来选择会比较好,够用就好。

网友:
    推荐ansys SIwave模块,使用优化后的三维电磁场有限元求解技术,适用于精确快速分析包含大规模复杂电源、地平面的PCB 和封装设计。

网友:
    若想了解详情,可加微信联系:youyou448023,需备注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个更方便一些,初学者,首次使用的公司。如何去选择。

网友A:
    每种仿真软件的特点不一样,要根据产品特点来选。如果是没有仿真经验的公司,可以先用HyperLynx,简单易学。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现在已约了供应商详谈,了解后再根据需求和实际情况做决定。

网友:
    什么公司,第一步不是先招会仿真的人吗

网友:
    为什么没人提sigrity?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方面不在行,不知道什么方面应该使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种仿真软件的特点不一样,要根据产品特点来选。如果是没有仿真经验的公司,可以先用HyperLynx,简单易学 ...

我也有同样的疑惑,可以讲解下什么仿真软件什么方面有优势吗?或是应该如何选择仿真软件?

网友:
    如果要谈与cadence allegro的接口对接能力,首选就是Cadence自家的Sigrity。

网友B:
    建议先搭建测试平台,没有测试平台的仿真平台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搭建测试平台,没有测试平台的仿真平台意义不大

    嗯,我们部门也是,测试还没整明白就要搞仿真

网友:
同步将测试平台整理齐全, 仿真软件可以尝试使用,每款软件都有各自的有点,要亲自使用体验过了,再去取舍。

网友:
最近看了很多ADS的资料,感觉ADS很细致的

网友C(2019-04-30):
其实各家仿真软件各有优缺点,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严格意义上来说,要做仿真需要有时域仿真工具和频域仿真工具(2.5D+3D),具体市面上的仿真工具:1、Sigrity,由于是Cadence自己家的,所以PCB和封装文件导入这一块做的比较好,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导入速度比较快,PowerDC和Powersi更是明星产品,PowerDC可以直接生成仿真报告,并行DDR仿真流程比较顺畅;
2、ADS,串行仿真这一块做的很好,仿真效率较高,SIPro和PIpro仿真精度和效率Balance做的不错,2019版本加了专门的DDR仿真模块,可以自动生成仿真报告,并且DDR模块和Keysight的示波器界面同步,便于进行测试仿真比对;
3、Ansys,HFSS仍然是业界3D仿真的黄金准则,适合电小尺寸仿真,精度比较高,新版本的3DLayout仿真效率和精度可以兼顾,Designer做时域仿真也比较方便;
4、Hspice,时域仿真的黄金准则,需要自己写网表,不如界面化的工具好上手,但是仿真精度较高;
5、Mentor,Hyperlynx比较容易上手,低速时域仿真做的挺好。
其实每家仿真工具都有自己全套的仿真流程,一般的项目也都可以提供具体的仿真解决方案,具体选择哪家就看工程师个人的习惯了。个人建议,仅供参考。具体可以找供应商的AE去聊,看看自己的仿真需求是什么,各家对应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对比之后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网友(2019-08-06):
引用 网友C:
其实各家仿真软件各有优缺点,都有自己擅长和不擅长的地方,严格意义上来说,要做仿真需要有时域仿真工具和 ...

总结的不错

网友(2019-11-06):
    先招人吧,看他们会的用起来哪个适合你们公司

网友D(2021-04-21):
    @楼主,请问最后决定用哪款软件呢?效率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最后决定用哪款软件呢?效率如何呢?

最后预算太高,三四百万,没立项。

网友E(2021-06-24):
引用 楼主:
最后预算太高,三四百万,没立项。

三四百万是选的SIGRITY吗

楼主(2021-07-26):
引用 网友E:
三四百万是选的SIGRITY吗

    没立项,不了了之